hp dv1000 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

楼主(2013-12-01):
北桥是945的,按下开机键pc87541的4脚有低变高跳变,DNBSWON#也有低变高跳变,南桥没有发出susb#,开不了机,求高手帮帮我,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怎么没人理我啊。。。。。。

网友:
是旋转屏的吗,
NV系列的显卡吗

网友:
去查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供电 时钟 复位是否能正常。EC的  LID  ACIN 脚位 正常待机一般都是高电位

网友:
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南桥没工作,供电,时钟,复位。如果都正常就刷个BIOS 。再不行干南桥。

网友:
我重新直球也不行,人家 给不了价啊,我也想换南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