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各种信号说明

楼主(2013-12-01):
三、AGP接口信号说明
1.    GPIPE#              I/O         Pipelined Read(流水线读)
        这个信号由当前的Master来执行,它可以使用在AGP 2.0模式,但不能在AGP 3.0的规范使用。在AGP 3.0的规范中这个信号由DBI_HI(Dynamic Bus Inversion HI)代替。
2.    GSBA[7:0]          I             Sideband Address(边带地址)
        这组信号提供了一个附加的总线去传输地址和命令从AGP Master(显示卡)到GMCH(北桥)。
3.    GRBF#              I            Read Buffer Full(读缓存区满)
        这个信号说明Master是否可以接受先前以低优先权请求的要读取的    数据。当RBF#为Low时,中裁器将停止以低优先权去读取数据到Master。
4.    GWBF#             I            Write Buffer Full(写缓存区满)
        这个信号说明Master是否可以准备接受从核心控制器的快写数据。当WBF#为Low时,中裁器将停止这个快写数据的交易。
5.    ST[2:0]              O          Status Bus(总线状态)
        这组信号有三BIT,可以组成八组,每组分别表示当前总线的状态。
6.    ADSTB0             I/O       AD Bus Strobe 0(地址数据总线选通)
        这个信号可以提供2X的时序为AGP,它负责总线AD[15:0]。
7.    ADSTB0#           I/O       AD Bus Strobe 0(地址数据总线选通)
        这个信号可以提供4X的时序为AGP,它负责总线AD[15:0]。
8.    ADSTB1             I/O       AD Bus Strobe 1(地址数据总线选通)
        这个信号可以提供2X的时序为AGP,它负责总线AD[31:16]。
9.     ADSTB1#           I/O       AD Bus Strobe 1(地址数据总线选通)
        这个信号可以提供4X的时序为AGP,它负责线总AD[31:16]。
10.   SB_STB              I             SideBand  Strobe(SideBand选通)
        这个信号主要为SBA[7:0]提供时序,它总是由AGP Master驱动。
11.   SB_STB#            I              SideBand Strobe(SideBand选通)
        这个信号为SBA[7:0]提供时序只在AGP 4X 模式,它总是由AGP Master驱动。
12.   CLK                    O              CLOCK(频率)
        为AGP和PCI控制信号提供参考时序。
13.   PME#                     Power Management Event(电源管理事件)
        这个信号在AGP 协议中不使用,但是它用在PCI协议中由操作系统来管理。关于PME#的详细定义请参加PCI协议规范。
14.   TYPEDET#            Type Detect(类型检查)
        从AGP发展来看,有1X、2X、4X和8X四种模式,每种模式所使用的电压也不尽相同,那AGP控制器怎么知到你插的是什么样的显卡呢?就是通过这个信号来告诉AGP Control的。用这个信号来设定当前显卡所需的电压。
15.   FRAME#               I/O        Frame(周期框架)
        在AGP管道传输时这个信号不使用,这个信号只用在AGP的快写方式。
16.   IRDY#                   I/O        Initiator Ready(起始者备妥)
        这个信号说明AGP Master已经准备好当前交易所需的数据,它只用在写操作,AGP Master不允许插入等待状态。
17.   TRDY#                  I/O       Target Ready(目标备妥)
        这个信号说明AGP Target已经准备好整个交易所需要读的数据,这个Target可以插入等待状态。
18.   STOP#                I/O             Stop(停止)
        这个信号在AGP交易时不使用。对于快写方式,当STOP#为Low时,停止当前交易。
19.   DEVSEL#           I/O              Device Select(设备选择)
        在AGP交易时不使用。在快写方式,当在一个交易不能完成时,它就会被使用。
20.   REQ#                  I                 Request(请求)
        这个信号用于向中裁器请求当前总线使用权为开始一个PCI or AGP交易。
21.   GNT#                  O             Grant(保证)
        当中裁器收到Initiator发出请求后,若当前总线为空闲,中裁器就会通过GNT#把总线控制权交给Initiator。
22.   AD[31:0]              I/O         Address Data Bus(数据地址总线)
        这些信号用来传输地址和数据。
23.   C/BE[3:0]#         I/O     Command/Byte Enable(命令/位致能)
        当一个交易开始时,提供命令信息。在AGP Master做写交易时,提供有效的位信息。
四、Memory 接口信号说明
1.     SCMDCLK[5:0]             O     Differential DDR Clock(时钟输出)
        SCMDCLK与SCMDCLK#是差分时钟输出对,地址和控制信号都在这个两个Clock正负边沿的交叉点采样。每个DIMM共有三对。
2.     SCMDCLK[5:0]#          O      Differential DDR Clock(时钟输出)
        这个Clock信号的意义同上。
3.     SCS[3:0]#                    O      Chip Select(芯片选择)
        当这些信号有效时,表示一个Chip已被选择了,每个信号对应于SDRAM的一行。
4.     SMA[12:0]              O           Memory Address(内存地址)
        这些信号主要用于提供多元的行列地址给内存。
5.     SBA[1:0]                 O           Bank Address(Bank选择)
        这个些信号定义了在每个内存行中哪个Bank被选择。Bank选择信号和内存地址信号联合使用可寻址到内存的任何单元。
6.     SRAS#                   O           Row Address(行地址)
        行地址,它和SCAS#、SWE#一起使用,用来定义内存的命令。
7.     SCAS#                  O             Column Address(列地址)
        列地址,它和SRAS#、SWE#一起使用,用来定义内存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