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CPU电压检修思路

楼主(2013-12-01):
无CPU电压检修思路
1查VCORE是否对地短路或对12V短路
2测电源芯片周边10欧以下电阻阻值是否正常
3根据芯片脚位定义查其是否有正常的工作电压12V 5V
4查EN信号是否为正常的高低电平(不同芯片不同需要)
5查VID线路是否通路(寻找VID上拉排阻,然后查其与座子及电源芯片是否通路)
6更换电源管理芯片
7更换周边贴片电容
如果有2片同样的板。可以对照电源芯片每个脚打阻值,可以修复疑难问题

网友:
思路很好谢谢学习了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学习了。

网友(2014-01-17):
刚刚学修主板,很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