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贴。东芝L600-20L

楼主(2013-12-01):
版号客户说主板进水,在别家修,说修不出来了,主板没有腐蚀。主板太贵还想修,就送到这里,主板pu10的vin信号的两个电阻被用利器创掉,补上现在正常触发了。 现在电压都出来了,电压上到0.9a就不怎么动了。复位时钟都有,cpu3个在别的版上测过亮机,p6000   p6100内存换过,加上内存和不加内存一样,一个ec和bios刷了,没有变化。。。。。。。。。。。。。。。。。。。。。版号DAOTE2MB6F0

网友:
打打系统管理总线了

网友:
电流多少

网友:
能搞就搞 搞不好换个板 赚点 还落下一个主板!!

网友:
我感觉 上一个维修的人不止动那一个地方!我建议你再仔细看看其他的地方!我上次碰到二修的板子 南桥附近的一个电容换成了电感。。。坑人不浅!

网友:
进水机挺麻烦的

网友:
仔细查看 进水地方

网友:
可能上面修了几家也说不定!!!  在说进水的机子太无稳定了  修一台都返修几次了   你说加上内存和不加上内存的电流一样吗   那你看看内存的供电吧

网友:
挺好的   值得收藏

wjp957 -2 严禁灌水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供电没有出来啊!

网友:
看下BIOS 1脚,5脚有没有波形,上次我遇到被人割线的,修了大半天。先割了,再吧BIOS装上,让我看不到

网友(点评):
不会把,同行都学坏了了吗

网友:
主板现在 什么问题啊 开机不显示 还是死波啊,

网友:
进水处原件拆开  看一下下面是不是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