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W350I大短,摸全板无发热原件

楼主(2013-12-01):
接到一块GATEWAY W350I ,接电源,大短,心想,这下又赚到钱了,拆机,见一电容烧糊,拆掉,还是大短,烧鸡吧-------电流最高到4A,电压2V ,烧鸡一个半小时,摸了又摸,没见一个发热的!!!看论坛上看大家有用嘴亲的,偶不敢尝试,手背摸还是冰凉!! 无解,求助!!在线等。。

网友:
大短路就吧能烧鸡了,要拆

网友:
公共点短路。。。。。。。。B+

网友:
公共点 断开1个试 不行再断  慢慢试那么高的电流 肯定有地方烫的很

网友:
好大的字,是谁会用嘴去亲哦,烫成香肠嘴有份,仔细摸摸,可能是个小电容吧

网友:
你是说把上管一个一个断开? 现在的问题是,没一个发烫的地方

网友:
那么多电容,我一个一个拆掉试吗

网友:
不用哪么夸张吧用嘴亲?

网友:
都是大点地电容出问题,看看3,5v短路吗?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流应该有发热的地方!你确定是跳过隔离保护,把电压加在b+和地的?,
这么大的电流,你不要开这么长时间,稳压电源受不了!

网友:
现在烧半个小时,我一个一个摸,都摸不到发热的,难道是我手的问题?有没有另一种可能,板层或什么的,短路,我摸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流应该有发热的地方!你确定是跳过隔离保护,把电压加在b+和地的?,
这么大的电流,你不要开这 ...

我把19V 接到保护隔离B+前面的精密电阻上了,我也接到上管D级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