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出问题了

楼主(2013-12-01):
160G三星移动硬盘,接入电脑指示灯狂闪,无法读取数据,请大侠指教如何备份硬盘中的数据

网友:
磁头坏了吧,拿去开盘盘看看了

网友:
可以学习,求大侠解释

网友:
先换个硬盘盒试下撒

网友:
是硬盘固件坏了

网友:
在电脑上试了,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电路板的问题,换个电路板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电路板的问题,更换电路板试试

网友:
开盘,,,很 贵的。。。。。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有些是盒子问题不是盘问题

网友:
东西不重要,就不用修了。

网友:
如果不是摔得的  应该是固件的问题  想恢复数据的话 只能找专业的数据恢复的地方弄了

网友:
这是个原装的移动硬盘吧,就是开盘几率很小的

网友:
,,,没事拆着玩嘛,,,反正都坏了

网友:
没事拆着玩嘛。自己也学会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