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故障

楼主(2013-12-01):
一AOC AK47键盘,开机时指示灯齐闪一下就再也没有反应了,敲击任何键都不行,有救吗?

网友:
重新换一个  。。试试

网友:
大哥键盘有必要修吗?买个新的不就好咯

网友:
把键取罗换个USB的

网友:
从新换键盘;

网友:
呵呵  都是高手 没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