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_LA-8691P

楼主(2013-12-01):
联想Y400_LA-8691P

网友:
是图纸  不好意思!

网友(2022-06-10):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联想Y400 板号:QIQY5-LA8691P REV1.0,故障现象:插电0.009,按开机键没反应不能触发。但是有时可以触发0.988进系统,点关闭计算机关机后在按触发键没反应了,必须断电等一段时间在从复故障。在故障出现时测了一些重要的引脚。
JPWR1 5脚 ON/OFFBTN# 触发排针:17.89V-0-3.3V
PU4 RT8205LZ   1脚ENTRIP1   5伏待机电压开启:0.87V
PU4  RT8205LZ   6脚ENTRIP2  3.3伏待机电压开启:1.51V
PU4  RT8205LZ   8脚VREG3   3.3V线性:3.3V
PU4  RT8205LZ   17脚VREG5   5V线性:5V

U70  IT8580E-AXS   18/26/50/92/114/121/127/74脚 +3VALW供电:3.3V
U70  IT8580E-AXS    14脚 WRST#复位:3.3V
U70  IT8580E-AXS   73脚LID_SW#  休眠开关:0-3.3V(正常3.3V)
U70  IT8580E-AXS   120脚 ACIN 外接电源好:3.3V
U70  IT8580E-AXS    112脚EC_RSMRST#:0V (待机0V触发后为3.3V)

U70  IT8580E-AXS   125脚ON/OFF 触发排针:3.3-0-3.3V
U70  IT8580E-AXS   86脚PBTN_OUT#    I/O至南桥的通信:0V(待机0V触发后为3.3V)
U70  IT8580E-AXS   94脚PM_SLP_S3#    南桥至I/O的通信:0V(待机0V触发后为3.3V)
U70  IT8580E-AXS  107脚 EC_ON:0V(待机0V触发后为3.3V)
U70  IT8580E-AXS   97脚PCH_PWR_EN:0V(待机0V触发后为3.3V)

分析:当故障出现时73脚休眠为0V这是不对的,它是由U37  5711ACDL休眠三极管控制,果断更换一个新的,插电休眠开关3.3V出来按开机键触发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