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700 有画面无背光,lcdvdd_s0、blon_out都低,飞线拉高了还是无背光?还缺shenm

楼主(2013-12-01):
没有背光,现查背光供电lcdvdd_s0,低,此电压来自u55,查此芯片的开启信号lcdvdd_en为低,此信号来自显卡。图省事将供电3d3v_s0拉过来开启。
再查输出lcdvdd_s0有了,是3.3V,不知道对不对。接屏幕还是无背光,查屏接口,发现blon_out为低,应该是开启信号不对,此信号来自ec,同时在ec上还发现一个blon_in来自显卡,也是低的。还是图省事直接飞线3.3到blon_out,由于没有短路情况,所以此信号也高了。

接屏还是无背光,这是我就不明白了,虽然问题可能在显卡,但是图像都已经有了,仅仅是背光问题,屏接口上控制背光的供电、开启都有了怎么还不行呢?

另外背光电压3.3会不会太低?u55坏了?

补充内容 (2013-12-2 20:49):
机器修复了。说来真丢人! 开始把lcdvdd_s0当做背光供电,后来测量时没插屏线导致开启信号不出,于是傻乎乎的飞线。后来想到应该是板子没读到屏信息,关闭了屏供电和背光开启信号。

补充内容 (2013-12-2 20:52):
最后反复测试发现高压板条件满足但灯管不亮,(插曲:用点灯工具灯管亮了)换高压条还是不亮。反复几次发现两只高压条点别的灯管都会亮!才开始怀疑灯管。
最终钳开管槽才发现原来是灯管接头烧糊了,接触不好

补充内容 (2013-12-2 20:53):
最终清理焊点,重新焊接了事!

网友:
又可能是屏的问题么?

网友:
屏上面的供电有吗,供电有到屏上么,上去有作用于屏电路吗,查查吧

网友A:
主板上电压都正常,那就是屏的问题,换一个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要不楼主改一个高压条条 试试 开启信号就接黑屏开关

网友B:
高压的电压不是3.3V吧

网友C:
刚才拆开屏,测量高压条信号电压,发现lcdvdd_s0竟然不到高压条上,屏接口的dcbatout去了高压条,应该是公共点,测量有19v!
灯管用工具测试会亮,难道是高压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的电压不是3.3V吧

我也在困惑呢,没弄过高压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电压都正常,那就是屏的问题,换一个试试不就知道了

有可能吧

网友D:
这问题是屏保开关引起的,黑屏屏暗,屏保开关在右屏轴冒的下面,你可以看看我怕碰到过N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拆开屏,测量高压条信号电压,发现lcdvdd_s0竟然不到高压条上,屏接口的dcbatout去了高压条,应该是公 ...

可以 测量下高压条的 主要测试点 引脚 电压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是屏保开关引起的,黑屏屏暗,屏保开关在右屏轴冒的下面,你可以看看我怕碰到过N台

"屏保开关"? 没听说过这个概念,您能说一下简单的原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是屏保开关引起的,黑屏屏暗,屏保开关在右屏轴冒的下面,你可以看看我怕碰到过N台

您说的屏保开关是不是指休眠开关?lid#信号的那个?我印象中这东西如果为低,是不是应该直接休眠推出s0啊?
仅仅是关闭背光吗? 而且测试发现,高压条上已经有19v电压和3.3v开启电压了,但是灯管还不亮。

网友:
显卡门的机器,就算你飞线点亮了,没准进系统还是会出现别的问题。

网友:
感谢所有帮助我的朋友,问题解决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这机子显卡出的比较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