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11实地毕业献礼,搞定多问题的FOX915

楼主(2013-12-01):
今天搞到一块FOX915问题多多,给大家一起分享,拍的图不多,大家别见怪
上图先型号是:FOX915A05-PL

打值正常,点下试试,出现故障一不上电:测量5大待机条件和3个触发电路
跳帽3.2V  32.768K两脚 0.2V 0.3V pciA14 3.3V  rsmrst #(此板IT8712F 85脚)3.3V
触发条件:IT8712F IO 点开关75脚3.3-0-3.3   72脚也是3.3-0-3.3  但71脚没收到slp-s3#高电平
南桥已经收到请求上电的信号但没允许上电,说明待机条件还没满足。。。。
仔细检查发现问题

晶振被搞过,摸下试试。。。。再摸下。。。再敲下。。。
开机了

既然能开机先往下看看,晶振的事待会再说
先量下供电Inter供电顺序是 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
先量内存供电2.6V 桥供电0V。。。来菜了
开图桥供电是RT9202控制场管产生的

先查RT9202的工作条件1脚 5脚 7脚都是5V左右说明工作条件满足,换个芯片试试

换RT9202后开机敲晶振看下复位灯还不闪
量下供电内存2.6V  桥1.5V 来了   总线1.2V  cpu (CR2.53)1.5V  供电都好了
再量下时钟:pci B16脚1.6V  pciEA13 14脚0.36V
大供电和时钟都正常,顺便搞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吧:内存排阻1.3V  spd 184脚2.6V  1脚REF1.3V
smbus总线电压91 92 都是3.3V ,断电后打值内存时钟:三对449 446 449   smbus总线 打值:512 552
供电时钟基本满足但没复位开图查下南桥发出复位的条件pwrok 和vrmpwrgd
查图VRMPWRGD的产生

VRM芯片30脚3.3v,时钟IC 16脚3.3v,测量R535靠近南桥端3.3V说明南桥已经收到VRMPWRGD......

查图PWROK的产生是由ATX 灰色线74LVC14A反向器5脚进,6脚出,9脚进,8脚出进南桥

测量74LVC14A的8脚已经发出3.3v的PWROK高电平给南桥,南桥的两个重要条件已经满足,该干活了
不干活干他,先加焊再重植不行就换桥,哥有这决心。。。。。
。。。。。。。。。
。。。。。。。。。
加焊后,南桥已经认怂了

检修完成。
这个板的图纸

网友:
新人学习中

liuj -5
颜家顺 -2 严禁灌水
Rngon -6 严禁灌水
金格 -2 严禁灌水

网友:
搞的不错,思路还是不错的。。

网友:
哥有老婆的,呵呵

网友A:
挺好的   值得收藏

网友:
这个不好说的,个人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   值得收藏

一起学习吧

网友B:
膜拜,这维修思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啊

网友:
谢谢 分享 VRMPWRGD  一般是CPU供电管理 IC工作条件满足后最后发出  给 南桥提供复位条件的信号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膜拜,这维修思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啊

过奖了,共同进步

网友:
不错,学习了。思路清晰

网友:
Rngon -6 严禁灌水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

Rngon -6 严禁灌水

网友:
好野,赞尝几下,够内心,佩服!

网友C:
怎么没写摸晶振才上电的原因呢。加焊南桥后好了?

网友:
写的不错!~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D:
此贴必火啊,原来神人就做我在前面啊,而且神还碰到过我热水杯啊,缘分缘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写摸晶振才上电的原因呢。加焊南桥后好了?

32.768K晶振电压正常,摸不开机,小敲才开机,本想处理完其他问题回来搞得,没想到一路跑到7F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贴必火啊,原来神人就做我在前面啊,而且神还碰到过我热水杯啊,缘分缘分啊!

别这样搞,哥会不好意思的,共同努力

网友:
好贴呀,好的很好呀

网友:
写的不错  赞一下

网友:
来围观,福哥还在学笔记本?还有时间修主板?

网友:
思路很清晰,很好

网友:
尼玛  经典之作啊   对于半知半解的新手来说  这可以说是最快提升维修的思路了  佩服  也感谢楼主  加分的必须!  必须给楼主加分!!!

网友:
从实地出来的,很牛呀,不知道实地有没有投影仪班

网友:
技术杠杠 的 ,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这么快就会分析电路了 牛哥

网友:
我要是楼主会先把敲晶振的问题先搞定

网友:
楼主,请问,五大待机条件和触发电路好似什么呢

网友E:
超级菜鸟弱弱的问下 0.2V 0.3V   这两个是哪的电啊   上课有些没听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写摸晶振才上电的原因呢。加焊南桥后好了?

晶振哪里是怎么处理的啊,换的吗?还搞桥?

网友:
亲!你的维修习惯很好,一边去查一边还画图,很好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
   正好有块915坏主板,下载图纸好好学习研究下,

网友:
基地出来的都不简单,思路很清楚。唉啥事候也要报个饼哥的培训班再学习学习了,唉店就一个人没办法。。只能再跟着你们学习一下了

网友F:
楼主威武,凡是动桥的,我都不修了。因为费时,不讨好,为了30元不值啊。

网友G:
富士康的915·板上有标注,查起来的时候会好查一些,对着图纸修就能事半功倍,要是没有图纸楼主就要好好跑跑线路了,开始的时候修出桥供电后要敲晶振如果是我我就会判定是南桥问题了,电压正常波形正常,还要敲我之前也遇到过,楼主你先别急,等过几天你再去点一下这块板子,说不定就会不触发了哦,呵呵,

网友:
精辟  新人学习中  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H:
帅哥谢谢分享,有两个问题想问下,你开始已经测量出RSMRST#有电压出来,开始主板不能触发,为什么说可能是南桥有工作条件没有满足,所以没有发出信号,记得RSMRST#如果有电压说明待机条件全部满足后才有这个信号,难这个信号有了还会有桥待机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吗?谢谢。。只修过两块板,所以没有经验,想知道确定的答案心中有个数。第二个问题,主板无复位,CPU复位来自北桥,看到你测量了北桥旁的供电时钟等信号,好像还有一个南桥发给北桥的复位信号,这个信号你好像没有测量,我想应该是没有图纸没有测量,所以直接做的南桥怀疑南桥没有发出,但这个信号在实际中没有图纸,一般可以测量到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超级菜鸟弱弱的问下 0.2V 0.3V   这两个是哪的电啊   上课有些没听讲了

INTEL 32.768晶振两边的电压啊,  徐总没把你敲死啊

网友:
分不够了来噌点 呵呵

网友:
值得学习 思路很清晰 收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威武,凡是动桥的,我都不修了。因为费时,不讨好,为了30元不值啊。

为了练练,整片也才3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帅哥谢谢分享,有两个问题想问下,你开始已经测量出RSMRST#有电压出来,开始主板不能触发,为什么说可能是南 ...

RSMRST#是待机电压好的信号,不代表所有待机条件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H:
帅哥谢谢分享,有两个问题想问下,你开始已经测量出RSMRST#有电压出来,开始主板不能触发,为什么说可能是南 ...

第二个问题,装上假负载,找下吗,好找的,一般是在cpu和北桥数据地址线左边的,有空你试下

网友:
刚开始摸晶振才能开机,要么是晶振有问题信号没出,要么是南桥空焊。多数是。楼主应该遇问题修问题的。最后白绕了一大圈。不过楼主信号、线路等思路都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cbnm,.m.xsns,dcs,hs,a.s,cnbdbacas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经典!

网友:
very good够 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富士康的915·板上有标注,查起来的时候会好查一些,对着图纸修就能事半功倍,要是没有图纸楼主就要好好跑跑 ...

遇山修路,遇水搭桥

网友:
挺好的   值得收藏 学习了

网友:
啥时候我也能会呢

网友:
真的是好贴呀

网友:
不光老师教 的好。看的出来楼主你也是下了苦心的。帖子讲的很细。希望楼主以后多发些帖子、

网友:
确实写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