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916SW+不定时自动关机 求思路

楼主(2013-12-01):
机型:AOC916SW+故障现象 不定时自动关机  有时候用十来分钟就自动关机,有时候用两三个小时才自动关机。自动关机后电源指示灯不亮,按开关也不能开机。拔掉电源一分钟后再插上又可以自己开机了

求思路,现在拔掉开关按键在拷机测试中。。。。。。。。。。

不是按键的原因,拆了按键板还是会自动关机

补充内容 (2013-12-2 10:24):
按键板拔了,程序刷了,故障依旧。

补充内容 (2013-12-2 11:17):
示波器,现在换了驱动板上供电的电容(100uf 25v),正在拷机

补充内容 (2013-12-5 11:24):
还是黑屏,不过现在是上午很少黑屏,用到下午会自动关机2到3次

补充内容 (2013-12-6 17:20):
昨天不知道怎么修,把驱动板换了。 显示器虽然修好了,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一直没查出来

网友:
换下按键试试

网友:
或者把按键全部拔掉,先试试

网友:
回楼上的,我刚才刷的程序,刚从迅维下的,试机器,故障依旧。。。。。。。。。。

网友:
应该是芯片的问题,是驱动板上主控芯片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过 修好过两天就又回来了   最后无奈换驱动板。

网友:
电容换了两个 拷机现在没问题

网友:
先换快通用驱动板试机,如果有问题就要查电源板那边了,没问题的话如果时间允许就查查驱动板那边吧

网友:
灭的时候看供电吧12v应该会低5v也不够还是电源板问题,遇到过没有修好换板了,不是aoc的

网友:
黑屏的时候测试过了,各个电压都正常,不知道该修哪里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