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2 bios 通病

楼主(2013-12-01):
HP CQ42   AMD  09U  PM4  独显  DA0AX2MB6E0 REV:E U17

故障:偶尔能触发。刷个bios。电流飙到1.32.加焊北桥亮机
声明:此板有待机不触发 多半是bios的问题,这是本人总结的经验也是通病,遇到这种情况不用考虑,直接刷bios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顶

网友:
谢谢LZ分享!!太给力了!!

网友:
先来软的  再来硬的

网友A:
我记得有款也是HP的忘记是CQ4几了上电电流正常跳变就是不显示,刷个BIOS就好了,是不是这款就BIOS容易坏啊

网友:
CQ42,这款机子bios容易坏

网友:
现在的BIOS 都容易坏。可能是程序不严谨把

网友:
  HP 的东西,,BIOS 经常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款也是HP的忘记是CQ4几了上电电流正常跳变就是不显示,刷个BIOS就好了,是不是这款就BIOS容易坏啊

你说的是CQ40英特尔的。

网友C:
嗯 我也遇到一台 刷bios 好了 期待 加焊北桥  如何加焊  新手 不知道程序 求楼主说说一二??

网友:
学习了,今天遇到了一台CQ40,把光驱,硬盘,电池拆掉看电流,只跳一下到0。8,心想放电试试,再次开机,看到电流正常的跳动。装好烤机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对我的维修学习有很大帮助

网友:
BIOS坏不触发有时也会遇到,我大多时候都是用示波器测波形先

网友:
CQ42 是老通病了 一般电源灯我不亮我就直接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CQ40英特尔的。

恩对。应该是,我是去年修的,今年没有碰到,大部分都是显卡空焊,所以忘记具体型号了

网友:
现在新机器BIOS都容易坏

网友:
顶 lz  希望还有好东西一起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以后注意了

网友:
718590775 -5 严禁灌水

网友D:
都用什么编程器

网友:
是BIOS问题,我刷过一台。

网友E:
偶尔能触发,很难会想到是BIOS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偶尔能触发,很难会想到是BIOS问题。

10次有一次,你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次有一次,你说呢

而且还是通病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嗯 我也遇到一台 刷bios 好了 期待 加焊北桥  如何加焊  新手 不知道程序 求楼主说说一二??

如果桥上有注射胶的话,用风枪,温度200左右,镊子取,再四周加助焊膏,风枪将助焊膏吹进桥里面去,助焊膏也不能加太多。四面都吹一遍,再上BGA温度230——245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刷bios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桥上有注射胶的话,用风枪,温度200左右,镊子取,再四周加助焊膏,风枪将助焊膏吹进桥里面去,助焊膏 ...

谢谢!!!!!

网友G:
我早哪几天也试过这样的问题 我当时不知道怎么搞了 我差点就糊涂了 后来我上讯维网下载了一个BIOS刷了BIOS后能开机了 装个了个系统就OK了 不过本地网卡用不了 装不了驱动哦 驱动一直都是打叹号的 怎么装也装不进去 客户不加钱只能叫客户加个外接网卡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早哪几天也试过这样的问题 我当时不知道怎么搞了 我差点就糊涂了 后来我上讯维网下载了一个BIOS刷了BIOS后 ...

换个网卡芯片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都用什么编程器

编程器基本上都差不多,1000来块

网友:
现在bios问题是越来越多了

网友:
遇见 过   刷BIOS    OK

网友:
修过很多了

网友:
en,通病嘛,记住 了就好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编程器基本上都差不多,1000来块

几百元的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网卡芯片应该可以解决的

嗯嗯 我加悍北桥好了 谢谢啦

网友:
HP的机器我都修到烦了,,,

网友(2014-04-16):
我有个掉电的。刷个看下

网友:
采纳了,希望能用得到

网友:
修过一台也是BIOS问题

网友(2016-06-22):
HP CQ41 的BIOS才有通病!

网友:
我的机器和你的版号一致 216-0749001 4显存 刷你的BIOS不触发了,之前几个BIOS还可以出发,就是不亮机

网友:
你的是INTER的?

网友:
给力现在新机bios几率大 爱坏

网友:
坑 啊,根本不能刷啊

网友:
这个机器碰到最多就是 放电就开机

网友:
不过,通病修的不是很多

网友(2016-11-26):
看料号刷就好了

网友:
我刷怎么提示空的啊

网友:
我记得 惠普有款老机子 511 看电流是显卡不过 烤显卡还是一样 其实是51125坏

网友:
先软后硬,呵呵 维修就是这样

网友:
经验分享就是好

网友(2017-11-24):
这种问题对我无碍,我见到机器第一步就是刷BIOS,不管什么问题,又一次搞蒙逼了5A大短拆开机器就是刷,养成习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用什么编程器
不用纠结,用809的就好,有钱就H,没钱就F

网友:
这个板的BIOS的确爱坏,遇到几个都是BIOS坏的

网友(2021-10-21):
bios  缓冲区为什么是空的???

网友:
记得有款也是HP的忘记是CQ4几了上电电流正常跳变就是不显示,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老机器已经没什么好弄了,,,,,,,,,,,,,,

网友:
咱这么多的BIOS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