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不明原因掉电又来了

楼主(2013-12-01):
今天接了台Y560,一代I3 330的U,开机能亮,不接硬盘等一会就掉了,不到2分钟的样子,拆开来单板也是一样,后来按开关亮机后手碰下CPU供电那块马上就就掉电,后来试了几次要多碰几下才掉,论坛找了下也同什么收获,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大神修过这样的问题,来说说

网友:
排除散热问题的话,可以换CPU供电的那几个大电容.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CPU供电那是不是有杂波,掉电的瞬间看下哪个电压先没有,你这个频繁比较好修,我上次遇到个不定时的,NND眼睛都盯酸了

网友:
我修过一片换CPU边上电容OK的,电容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