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讨论下

楼主(2013-12-01):
IO发给SB这个信号,SB就会返还给IO S3和S4,还是当IO把这个信号发给桥,下一步就得查各个供电芯片的电源好信号?我这里各个供电芯片指的内存供电和3.5V待机

网友:
金格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一般是箭头向外是发出,向内是接受

wxf
不能看箭头方向的,工厂制图人员是随意性的

网友:
PWRBTN.是EC发给南桥的一个开启信号,南桥接收到这个信号,就会发出S3 S4 S5

网友:
图的简头很多就是乱标的,不能信。

网友A:
四楼正确,PWRBTN是IO发给南桥的,南桥收到这个信号后,会发出SLP_S5,SLP_S4,SLP_S3信号,其中SLP_S5是空置不用的,SLP_S4去开启内存供电……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上正解

网友B:
上电时序一般不会错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电时序一般不会错的吧

我今天就是死在上电时序上,

网友:
箭头问题要结合高低电平来看,S3是桥发给IO的,但是是低电平有效,所以箭头是对向南桥的。

网友:
图纸也不一定是真的管用的

网友C:
s3 s4 s5不是发给IO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s3 s4 s5不是发给IO的吧

必须是哦  小伙伴

网友:
到出供电的时候了,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楼正确,PWRBTN是IO发给南桥的,南桥收到这个信号后,会发出SLP_S5,SLP_S4,SLP_S3信号,其中SLP_S5是空置 ...

是的 这里 PWRBTIN 信号  要等 IO RSMRST# 引脚 电压 正常后 才会有正常跳变的

网友:
箭头要结合电路去判断

网友:
IO发给SB .SB收到回IO SP3.SP4.SP3是IO 的开机信号。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