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华硕p8h61- m lx plus BIOS

楼主(2013-12-01):
本来可以报警的。在官网刷了个竟然风扇不停的转下停下。。求大神。。。

网友:
官网上的应该可以用呀

网友:
  大品牌的主板  官网没有 打电话要。

网友:
群里有说过,要设置编程入口才可以,官方网站下载的bios不能直接写入。要设置入口。。。自己查找一下帖

网友:
有人可以合成 请高手介绍下 如何合成的  谢谢!!!

网友:
找客服呗 他们不可能不管吧

网友:
不需要找客服的,我买了P8H61大板,用的G2030的CPU,买回来直接跑C1 55 应该是BIOS不支持这个22纳米的CPU 就在华硕官方网站下载了最新的BIOS就亮机了。

网友:
这个这么新的桥要BIOS太简单了。。去卖三大件的说要块板。。读出来就可以了。。。关键你的BIOS是焊的还是插的那种。。

网友:
这个还要设置编程入口的呀,我上次一块映泰A55的板就是直接刷的,用的TL866,没事情啊

网友:
官网就有,能亮机在bios升级就可以了

网友:
要修改后才能用的。加我QQ,我明天修改好后传给你。22815215

网友:
很明显是BIOS不支持你的U,所以才会开下停下,换U或者再刷最新版BIOS

网友:
华硕官网有这个吧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  下错了 ?

网友:
型号要完整那个   别到时候 少打了个  plus

网友:
楼主,你不要下载最新版本的,你下载就老的那个就可以了。这种板很多是BISO问题,但记。勿刷写最新的BISO

网友:
没分下载,继续努力

网友(2018-03-22):
华硕新bios格式都是CAP 编程器提示会超过bios容量的  只有从bios备份出来的bin 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