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I5独显 电池不能充电求助EC BIOS

楼主(2013-12-01):
单用电池和适配器都能开机,一起用也能开机,开机到桌面以后发现电池不能充电,拆机检测充电芯片ISL6251第一脚5v,第24脚19V 第三脚EN 0V , 有一0欧电阻和一100K电阻串联分压过来,使能的开启信号时从EC KB926QF A1的第89脚过来,待机 开机均无电压!想更坏EC试试,更换前想刷个BIOS 哪位大侠有 Y470 I5独显 LA-6884P的板子!

网友:
急迫等待中!!!!

网友A:
用电池能放电吗,如果放电都不行,就要考虑是不是电池坏了,BIOS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以前遇见过差不多的问题  是充电芯片边上的八脚管子坏了

网友:
有可能吧 这个8脚管子一般 是充电 芯片 发出 相应 驱动信号 G级得到 电压波形后 自身导通后 进行  电池充放电管理的

网友:
你把电池   放到相同的机器试一下  看电池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能放电吗,如果放电都不行,就要考虑是不是电池坏了,BIOS坏的可能性不大

可以放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能放电吗,如果放电都不行,就要考虑是不是电池坏了,BIOS坏的可能性不大

可以放电,现在是充电芯片的3脚EN 没电压!

网友:
机器修好了 可以充电了 刷了一个BIOS  Y470 I5独显 LA-6884P MX25L1005A

联想Y470 EC bios.rar

特供上BIOS

网友:
如果谁要不充电的BIOS 给我留言嘿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放电,现在是充电芯片的3脚EN 没电压!

奇怪了,还真是BIOS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还真是BIOS问题啊

是的 估计是EC调用BIOS的程序 然后程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