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20插适配器黑屏维修求助

楼主(2013-12-01):
HP320机子!用电池很正常!进系统后也很正常!但是进了系统一插适配器上去马上黑屏  ............但用适配器过滚动条掉电1!神马情况!!不知道 如何下手了..............................

网友:
顶一个求大神..................................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和充电电路有查吗?

网友:
这个要先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和充放电电路,多半是保护隔离有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你这种问题,是光驱坏了。你把光驱拔掉试试。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T3000CPU问题!!!!我换了一个CPU下去不掉了..........为什么会这样?应该的CPU保护层出了问题!插电源的时候电流变大 cpu保护层保护了就会灭掉!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理解!!反正换CPU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