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BGA的操作流程,完整点的?

楼主(2013-12-01):
有的就不要珍藏了,拿出来大家分享分享。。。。。。。

网友:
每种BGA的使用方法都是有一些差别,而且每个BGA无铅熔点显示的温度也是不一样的!一般就是设置好温度曲线(分有铅,无铅!)然后选择,开启就可以了

网友:
买台就会有了

网友:
买一台有具体的说明书吧,每台的方法都不一样,要自己尝试调最佳温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