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另一电源300P4电阻代换

楼主(2013-12-01):
长城300P4两主推动管的限流电阻1欧的坏了没有,可以用10欧的替用吗,或者直接短接有关系没。

网友:
       可用2~3Ω代换。

网友:
很好找的这种类似的电阻,比如0点几欧的很好找的嘛

网友:
10欧太大会影响并减低主开关管输出,可找2欧左右的电阻并联使用,另检查或更换新的50V2.2UF小电解

网友:
4楼正解!2.2欧可行,也是大多数电源用得最多。

网友:
阻值越小的电阻,代换时越不能差距大,尤其1欧以下的,0.2的用0.3的代换,可能都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