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AMD掉电了 谁能看下

楼主(2013-12-01):
换显卡 E40 AMD的  摘的时候掉了两个点  我已经拍成图片了 大家帮我看看是通在那里的  这个点位图我找到了  但不看不懂 不好用 图片拍的不太清晰  明天 在拍一张

网友:
这个是点位图

chinafix.com.cn迅维网_联想ThinkPad E40.zip

网友:
掉的点都是无用的点,没事你应当查找别的问题 了,电流到哪掉电?前几天接修同行转送的一台AMD E40 他自己焊显卡的时候,有个小贴纸没有去掉,造成PQ13开路,你看下吧,会不会也是它?

网友:
那两个点没什么作用的,你直接做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   我也看了半天 也觉得是空点  但是现在就不亮机 北桥 也换过了  换过两个显卡  换张一个显卡不过是直球的   我还以为显卡叫我直弄坏了  还特意发了一个新的北桥和显卡 都换了一样 BIOS也刷了  电流跑1.22左右  不插内存是1.20 插上内存是1.22  1.23或者24 我换完显卡 感觉像是不过内存 所以就干了北桥{北桥也直过} 但还是一样的  然后又换了新显卡和北桥 电流一样 有的时候会到1.3几 但是是死电流 跑到1.3几就不动了  要不就是跑到1.2几  也是不动了  我也仔细看了  反面没有开路什么 的  显存也是好的 因为我做这种机子  都 是包住了的

网友:
明天在去好好的看看  这个机子没有其它的什么 通病之类 的吧  就是散热器坏

网友:
还有 上面的那种电路图看不明白  那位能不能教下 看怎么查找线路的  断线 之类的  我也从网上下载了教程 但还是不明白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跑马什么情况,别动不动就弄BGA,冬天温度控制不好就掉点,前几天没事把板子上的216拆下来,结果忘记了气温下降没调高温度,芯片掉了好几个点。自己走过的路就不会忘记。

网友:
我们那电脑城  365天 几乎气温一样高  我的BGA预热比较强 100度 手都不感 摸  没事的

网友:
楼猪,笔误掉电不等于掉点。

网友:
是空点换Cpu没有,你坐桥时有无掉东西

网友:
显存有没有被你搞虚汗,吧显存重新支柱一下试试

网友:
我以为跟我的一样,一上电就掉电,来看下,我是CPU供电煤出来,但IO有发出VR_ON,为什么还不行

网友A:
没有掉东西  还有显存我都包住了的  一般不地有问题的  这几天 忙  没有时候研究 了  客户都 放在1个多月了  过几天在看看吧   还有楼上的  你的CPU电压 没有出来  你看看内存供电出来 了没有

网友:
你这情况估计是自己扩大故障了,估计很难修了。e40的显存也是容易坏的,看看显存爆珠看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掉东西  还有显存我都包住了的  一般不地有问题的  这几天 忙  没有时候研究 了  客户都 放在1个多月了 ...

你客户还真能等,怎么我遇到的很多都是很急很急的客户,唉可能是我们电脑城维修的太多吧,很多客户一听无法当场维修拿走直接让装机来换一家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客户还真能等,怎么我遇到的很多都是很急很急的客户,唉可能是我们电脑城维修的太多吧,很多客户一听无 ...

你要看是什么 地方阿  我们这里只有3个电脑城  而已我们的这个电脑城老  不留下不行阿  不过这个客户的电脑多  无所谓了  打了3次电话问了  说了没有修好  客户说  没事的 修好了打电话  所以这一修就是一个月了  呵呵   最多在放半个月就要给客户回话了

网友:
空点,焊的时候把对应芯片上的两颗锡球去掉。。。掉电要看电流加到多少掉。。?

网友:
真是羡慕,我们这里不知道是人的生活节奏快还是怎么样的,个个都很着急,我店里的笔记本或者其它维修的从来没超过一个星期的,基本上都要今天拿来明天来取。。不然就不会留下给你修,唉不好做

网友(2014-07-03):
看点位图有没有连接元件。

网友:
e40是带胶的显卡,换是有风险的,你很可能会把显存给弄爆的,看看是不是这样

网友:
你很可能是把显存给弄爆了,尽管是包起来的,但下胶的显卡温度不好掌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