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70装不了 系统

楼主(2013-12-01):
v570装不了 系统,谁有遇到过

网友:
你装什么系统 啊

网友:
装不了系统有很多零件坏引起装不了系统,最好说详细点。比如装什么系统?用U盘还是光驱?有没有换硬盘试?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问题!

网友:
拆硬盘下来看看

网友:
用U盘装的,内存,CPU,硬盘都换了还是不行,BIOS也刷过了,桥和显卡也焊过来,就差换主板了,你们说该怎么办,客户好像是说清灰尘清的才这样了,我也怀疑过铁壳子的问题

网友:
换过版本装过没有啊

、、???怎么老怀疑硬件呢,有出错代码吗??

网友:
就是装什么系统..到哪装不了啊...你也没说清楚啊

网友:
你要说明白啊    不然怎么帮你啊

网友:
怎么个装不了啊,硬盘没问题的话,放到别的机子上试一下,装好别解压,再装回来解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