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N4030CMOS放电后能亮一两次 急急急

楼主(2013-12-01):
CMOS放电就能亮 一两次后又不亮了 电流1.3   每次都要放电才能亮一两次  原故障是不触发  PM_RSMRST#供电被滤波电容拉低  之前走的弯路是  换了两个南桥 一个EC  刷BIOS EC  N次        最后搞定了  现在又是这故障    大家看看   什么情况    哦 好像有线网能连上 但是上不了网         急急急

网友:
   你的桥是不是新啊,电池有电没。

网友:
大哥,你测下CMOS电池是否电量不足啊!

网友:
仔细查查RTC电路

网友:
换了两个都是新的桥   电池也有电

网友:
解决了吗,分享下喜悦,我有一台N4050,有时裸板清下电池能开一辆次,希望高手出现

网友:
PM_RSMRST#低电瓶是正常的,测32.768晶体两脚电压是否偏差太大和SB。          RST3.3v

网友:
错了 是SRTCRST#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