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BM E40 拆黑胶显卡

楼主(2013-12-01):
联想 IBM E40,故障,刚开机有显示,进入启动条时黑屏无显,能听见系统声音,关机,分解全机,直干显卡,侧看显卡,里面四角都有胶胶的,

网友:
我更关心 机器修好了吗 不跳变为什么干显卡呢 0.9不跳变 到显卡了?求答案

网友:
这个也太肤浅了吧,

网友A:
不是,我搞错了,不显示,电流在0.9A,不跳变,还有响七声,是DELL M4010那台机,也是显卡的故障。

网友:
不是,我搞错了,不显示,电流在0.9A,不跳变,还有响七声,是DELL M4010那台机,也是显卡的故障

网友B:
楼主没详细说怎么拆下,不过能拆成那样,技术很过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详细说怎么拆下,不过能拆成那样,技术很过关了

我是用无铅曲线图,在最后段时间准备结束时,按保持温度,十多秒后,在芯片四角慢慢用镊子挑起

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无铅曲线图,在最后段时间准备结束时,按保持温度,十多秒后,在芯片四角慢慢用镊子挑起

嗯,不错,这个才是帖子的重点,大家希望看到的是这个

网友:
楼主是要说明自己拆的好?方法在哪呢。。。。

网友:
很好。

我也在修

一个

网友:
dell 4010和5010的机子是爱坏,AMD的不亮一般直接重植北桥,就好了,inter的就得干那个大N卡了,有时遇到重植还不行,换了新卡就好了,遇到一次动前能亮,进系统一般就死,重植不行,后来换了一新显卡,就好了,这是5010的

网友:
一样的机器..给个曲线就好了. 我现在加焊还行.如果取下再上.基本上就完蛋了.我不赖机器.赖我~~

网友:
打黑胶时  你的温度上到了多少度

网友:
这是要换显卡还是集球了

网友:
我一般用风枪吹吹就好,但是会返修,不知道这款机器有根治的办法吗

网友:
楼主能说下 拆灌胶的显卡 技巧吗

网友:
4010  5010毫不犹豫干显卡

网友C:
这机器拆桥不难,我很想弱弱的问一句你的机器亮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拆桥不难,我很想弱弱的问一句你的机器亮了吗/

可以点亮,不过,此机显卡运行游戏温度非常高,出风口没什么温度,但显卡散热器温度很高,正在订个散热器回来,还有,这个机的风扇转速,在五六百左右,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黑胶   撬四角

网友(2014-12-22):
一手经验一手分,,,

网友(2015-10-26):
你这个有没有掉电啊,图片放大看,好像有很多都没有点了,那种是不是空脚,,,,

网友:
对了,楼主,你的温度怎么设定的,可以分享一下吗,BGA的温度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搞过很多了 拆的时候注意点就行

网友:
这个比较有难度啊

网友:
灌胶的 取下来掉点没有

网友:
显存爆锡没,高手啊

网友:
这个还是不难的,

网友:
只要有耐心,慢慢来就不会拖掉点

网友:
用红外的bga比较好去蜂胶的

网友:
今天拆了,结果坏了,,,悲哀了

网友:
单显卡的号拆 要是AMD的 就不是很好拆了

网友:
楼主取得很好啊,我取黑胶芯片有时候都会把焊盘拔掉。。。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是怎么取下来,把芯片脱得那干净,主板处理的也很好分享下过程

网友:
黑椒不搞,弄不好太费时间了,这钱不好赚呀

网友:
楼主用什么融的胶

网友:
看后感触很深 看来下次看到有显卡不亮机我就先把显卡拆了,

网友:
其实拆的时候没有必要弄助焊剂的,纯属冒烟浪费,温度到了,翘掉即可

网友:
好乱好脏,楼主不说说怎么拆下来看

网友:
拆过,没拆好

网友:
珠子熔了就可以拆了,一样的弄法

网友:
工作台好乱啊

网友:
这工作台好乱啊!技术不错

网友(2015-11-27):
有一次我焊溢珠了都还能量,无铅温度一到就关

网友:
显存有没有爆锡?

网友:
拆黑胶也要靠点运气的

网友:
黑胶真心不好拆,楼主的维修台威武。

网友:
黑胶的东西太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搞错了,不显示,电流在0.9A,不跳变,还有响七声,是DELL M4010那台机,也是显卡的故障。

7声是北桥的故障

网友(2015-12-28):
黑胶的确很难拆,很容易掉点的,板就挂了。

网友:
黑胶,有点难度

网友(2017-07-05):
不错不错,有图有真相!!!!!!学习了。。。

网友:
不显示,电流在0.9A,不跳变,还有响七声,是DELL M4010那台机,也是显卡的故障。

网友:
一样的机器..给个曲线就好了. 我现在加焊还行.如果取下再上.基本上就完蛋了.

网友:
黑胶的显卡 不好去

网友:
其实很简单,方法也很多,掌握了就容易,不懂就搞破坏

网友:
有胶的确实不好搞啊,楼主技术确实不错,工具也很齐全的,楼主应该是北方的吧,大夏天的还穿个厚外套的,呵呵

网友:
这种显卡是不是要加溶解液才拆得下的呀

网友(2017-08-15):
我这里还放着一台,E40,上了好几次焊台才取下来。

网友:
显卡通病,不过楼主这拆胶技术还是值得肯定的

网友:
这显卡还是好拆的,不喜欢拆大显卡黑胶

网友:
大黑胶的还是不容易办 的 ,能 板号 楼主 也是没有谁了

网友:
e40 都修的太熟悉了。。。。。。。。。。。。。。。。。。。。。

网友:
这机器修了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啊 我这里都丢了好几个这个机器了

网友:
是拆下来重植还是换的楼主重植用不了多久的哦。

网友:
E40 黑胶 以前痛苦机器 老是容易拉断线 以前把周围包的好好的 现在上油直接做

网友:
我现在最怕搞黑胶。。老师傅都可以。。。我就喜欢修电路

网友:
楼主黑胶除的漂亮。很好。。。。。。。。。。。。

网友:
温度高点,焊油多上点,成功还是很高的

网友:
这主板我们现在都换集显主板 稳定还便宜

网友:
拆得不错。好像没有看到掉点的

网友:
E40这是有缺陷的电脑 垃圾机器不修也罢

网友:
说说拆黑胶的秘密吧,..................................

网友:
黑胶 不容易啊,这机器就是比较麻烦 联想机器黑胶多,,,

网友:
这个破机器遇到很多也需要跟换显卡 报价就不修了

网友:
嗯 拆黑胶我温度要调多少合适啊

网友:
我也有个这个本黑屏起不来.......

网友:
这机子比T61 好弄的多,一般都能弄好,要掌握好温度就是,一不小心显卡芯片就挂了!

网友:
这机不换芯片的话修了都用不了多久……新芯片又贵,接了这种机好郁闷

网友:
拆多了你就不觉得难搞了

网友:
黑胶我们一般220上温度 延长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宁愿晚点也别早,不然容易掉点。

网友:
我是用无铅曲线图,在最后段时间准备结束时,按保持温度,十多秒后,在芯片四角慢慢用镊子挑起

网友:
这个显卡还好点 碰到E440 E430不好拆

网友:
碰到黑胶 就头大 一般给客户还集显板子。 修好显卡也用不住

网友:
高手啊。带胶的不好搞啊。很容易就吊点啊.............

网友:
技术不错啊,这个拆不好就会掉点

网友:
这东西拆是好拆,就是有的显卡容易挂

网友:
我的也是迅维 的机器,能不能告诉我你用的什么曲线?

网友:
我没拆成功过一次。。。。。。。。。。。。

网友:
我一般拆灌黑胶显卡或桥温度250度停留180秒左右,周围小元件懂了,镊子轻轻一撬,基本不会掉点,温度一定要够,不然会掉点拉丝

网友:
我拆黑胶老是掉点,现在我都不敢再拆了

网友:
这个机器拆装显卡烦死,老是边上的其他芯片一起爆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