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或维修ASUS K42系列主板,时亮时不亮加热RT8856可亮的,不动桥的最好,基本可修复

楼主(2013-12-01):
回收ASUS K42系列主板,时亮时不亮加热RT8856可亮的主板,不动桥的最好。此系列南桥和显卡很少坏的,主板是通病,联系QQ:729396741   18718684050
现在正在测试中,三个月过后就可以就可以确认了。此通病要跳出维修思维,从最简单的入手,现在回收一部分批量测试一下效果

网友:
分享下心得撒,怎么搞定的。

网友:
各地的K42主板都让你修,你也忙不过来撒,分享期待中。

网友:
我不会寄给你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要寄也是寄给饼哥嘛

网友A:
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U供电不出,总结一下。
供电芯片,上下管,输入输出电感,反馈的18K电阻,找不到就找10-20K的替换。有几个朋友修好了,没返修。

网友:
LZ     分享下嘛.         以后遇到了就不劳你费心了撒...

网友:
最好是分享一下经验撒,要人家把肉肉寄给你吃不太可能撒

网友:
期望楼主能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
你这分享 他不就收不到主板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U供电不出,总结一下。
供电芯片,上下管,输入输出电感,反馈的18K电阻,找不到就找10 ...

学习了,论坛很需要你这种奉献精神

网友:
CPU供电部分的元件,大多数维修员都查过试过,都是临时性的修复,我也是试了六片左右才试出来的,现在快一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