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990SW能显示,但经常自动关闭重启问题???

楼主(2013-12-01):
AOC 990SW
故障现象:开机正常显示,过大概5分钟后关闭,然后重启,显示正常,过不了多久还是不断关闭重启:
判断:开关问题,电容问题,驱动板。。。
拆机,观察电容没鼓包,把开关板拔掉上电,故障现象还是一样。。。
测供电14V,5V都很稳定,高压没问题,故障应该在驱动板上。。简单测量驱动板没发现问题,刷个程序看看先。。。
刷后正常点亮。。。。。等啊等啊。。过了10分钟还是没出现问题,应该是修好了,放在哪里点着一个下午没出问题。。。故障解决。。奉上开机正常的BIOS。。。给是支持啊。。天天签到就是一份。。。伤心了!

网友:
程序很好,望多多上传。

网友:
恩,这个都是要一 一排除才是,一般驱动芯片坏了的就不修了,主要是没芯片,直接叫他换板了。。。

网友:
楼主的标题感觉像 求助不像已解决。。。修的三星hkc多

网友A:
看来驱动板修的还是很少啊,就看看供电 刷刷程序,再有故障应该怎么查很迷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驱动板修的还是很少啊,就看看供电 刷刷程序,再有故障应该怎么查很迷茫

是啊,坏的也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