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L上双核不跑码

楼主(2013-12-01):
5年前的高端商品,上电有复位,4秒钟掉电重启,不跑码,各电压除CPU偏低0.1V外均正常。先刷一下BIOS,再加焊CPU电源IC--ADP3290及周边排阻,居然跑码以为搞定,冷却后故障重现。
换CPU吧,单核E430,顺利跑码,又换E5200双核,仍然掉电重启。看来可能与ADP3290的VID有关,测36PIN的VID3时,有0.16V还波动,相连的102排阻换掉,电压锁定在1.20V跑码,后反复试机正常。看来主板挑CPU不能简单的加焊U座,找源头应该与CPU电压识别VID有关。
供亲们参考。

网友(2014-02-27):
我的板是P5QL PRD故障和楼主一样,但CPU供电IC为ASP0800
难修啊,难修

网友:
维修过程中,没遇到过

网友:
手上一块板,电压都有CPU0.92V 上什么CPU都是不跑码4秒重启,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2014-04-05):
遇到几个这问题的,降频,换供电芯片都不行, 原来玄机在这里呢

网友:
是945的板子吗?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来了

网友(2014-09-30):
cid脚位怎样测的?请楼主指导一下!

网友(2015-01-10):
p5过去喽,现在都是搞p7。去年弄了一年的p5。感觉华硕主板还算不错了,大家都说他垃圾,其实华硕p7和p5这种的个人感觉有了点位后其实还是比较爽的,大件的桥和io虽然都坏,但是很少,而且坏多少因为进水。质量感觉比V星好多了,其他的国产主板多是没图纸,V星个坑爹的好多没用元器件的标号,有图纸都不好搞,坏的还莫名奇妙,技嘉感觉尚可,图纸有质量也过的去,bios爱坏,送钱的。其他的七彩虹等等等等都tm的垃圾,重没图纸。

网友:
我终于找到相关的答案了,这问题也问扰我好久了

网友(2015-12-29):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vid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