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215WU1-300屏用差不多1个小时就抖屏

楼主(2013-12-01):
这个屏是在论坛买的,那过来的时候就有点闪没注意,现在用差不多一个小时就抖屏,刚开机一切正常,但用不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开始上下抖动,随这时间会抖动越来越厉害,严重的时候图像都拉伸很严重,刚开始手碰下边框都有变化,后来加了条地线到框上就没反应了,但屏还是闪,现在捏下屏左边的时候图像会很大的反应,捏别的地方没有什么反应,左边有3个模块,想问下是不是模块的问题,

网友:
笔记本LG X3屏最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最好是赶紧退货,修不好的

网友:
这个我不懂的。

网友:
看描述 应该是屏本身问题..是不是那3个模块还不好说

网友:
会不会刷新率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是屏的问题,同时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网友:
碰到过刚开始抖,点一会稳定的,是屏的 问题,这个也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也怀疑是屏的问题,可刚开机的时候,按压他是没反应的,只有用一段时间后按压才会有反应,如果是模块的问题,应该一开机按压就会又反应,不明白

网友A:
不管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这种问题都要赶紧退掉,相信我没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这种问题都要赶紧退掉,相信我没错的

谢谢大家,现在跟卖家商量了个折中的办法,80元给我了,退回去邮费啊,风险什么的,他也不乐意我也不划算,就当买个驱动板了现在是想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补救,请问逻辑板的图像处理芯片不良会造成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