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HW191APB 3台问题一样 怪毛病

楼主(2013-12-01):
昨天接了2个瀚视奇HW191APB显示器 一样的毛病 客户开招代所的 要急用
客户来的时候说显示器开一下就灭了 但是有的时候用几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有的时候用几分钟 就不行了  这时快要下班了  也没有仔细的问客户 心想这种问题多好解决阿 不是电容就是高压或者灯管 拆开一看电容是好的 测试了灯管也是好的 4606也是好的  测试好电压也正常 心想高压坏了吧 因为高压包那个地方发黄了  LCD的  也用了好几年了  直接就改了个高压上去(2个都 改了)下班了  没有收客户的钱 老客户嘛  我也给他说了 有可能是高压有问题 你先回去用用看 如果好了  下次算在一起好了  过了2个小时 客户打电话 说 还是一样的 用一会儿就黑了  我心想怪了 怎么会了
第二天下午又快下班了  客户把显示器拿回来  时间 又不够了  叫他放下了  问了他怎么黑了  这回问仔细了 他说 用一会就黑了 (重要的是  灯也黑了)过了几秒自己又亮想来 了  2秒又黑了 灯和屏一起黑一起亮 心想是不是开关有问题了  然后就把开关按键调了下  还是一样的  不过这个时候好量电压  但是下班了就走了   哦  这次多了个显示器   又多了一个  一起是3个 同样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  大家有没有修到过阿   晚上没事 想多搜搜  明天好修一点

网友:
你把电源板后极电容全换了。试试。

网友:
你说的是全部电容 是吧    我刚才 也想过  会不会是电容不行了 电压不稳 了  但是3个显示器都 是一样的毛病阿  反正 明天 去试试吧

网友:
与电容无关,电源一体板有虚焊,仔细找找看是不是,一定有结果。

网友:
有些 电容看着没爆   但换了就有好的

网友:
lz有没自己看到故障现象。我感觉会不会是客户220V的电的问题

网友:
换全部电容吧!包括50V220UF的一起换了

网友:
在灭的时候测量12v。5v是否稳定存在,,,先判断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感觉像驱动板程序?先查电吧

网友A:
对的电源板不一样容量也不一样的!有220的也有22的

网友:
对的电源板不一样容量也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电源板不一样容量也不一样的!有220的也有22的

en ,遇到22和47的多

网友:
按9楼说的试试,先确定电源如没问题,那就刷下驱动板程序看下。。

网友:
就是一个二极管不良嘛。 直接短接都行。

网友:
电容全部换过了  那种问题  我在店里也发现过了
今天 测了   是5V电压不稳   灭的时候5V变成1.5V 了    不过快下班的时候  换了一个芯片  测试了一会儿  没有灭  等 明天测试稳定 了  我告诉你们 换了那一个芯片 吧

网友:
楼上的  你说二极管不良  指的是那一个管子了  麻烦说一下

网友:
最后换开关管好的 亲们 刘伦

网友:
我上次一个是驱动板的问题,后来没查出什么坏了,直接换了驱动板

网友:
单独测量电源板,看看次级输出电压正常不正常?如果正常就代换驱动板试一下.第二如果不正常,就直接代换一体板试一下,等确定了故障以后,再具体维修!

网友(2014-01-08):
怎么修好的啊,朋友,今天正好遇到一个,和楼主说的一样的故障,你说换的开关管?是电源初级的?能说明白点吗,朋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