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没有显示,但是进桌面声音是有的,到时什么原因?

楼主(2013-12-02):
吕大师检测电压上到226W,我用航嘉250W固定电源,9500GT,4600+,昂达独显大板,80G ,双1G内存,吕大师检测电压一共要226W,真不清楚什么问题,有时候能显示,有时候不能显示,但是进桌面的声音是有的,显示器没问题,VGA线没问题,开机没显示拔掉硬盘电源,过一会又正常,关机,插好硬盘电源,又正常了,不知道是不是电压不够的问题!!!!

网友:
像你这个问题最好使用替换法,你既然怀疑电源,先换个电源试试。。还有显卡的可能性大点吧。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替换一下显卡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