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不开机

楼主(2013-12-02):
华硕K42JR REV4.1
故障: 适配器不开机 电池可以
  今天接到同行的一台K42J 说是电池可以开机 单适配器不行。
拿到机子直接拆机。目测 我勒个去 。。。南桥,显卡,BIOS,EC ,3、5V电源芯片全部动过。。
顿时就想把机器装起来还给他的冲动。。定了定情绪。。大概测了下各大电感,公共点无短路。
电池可以开机,但适配器不行。不管了,直接按不开机了修,电池不管他,先把但适配器不开机的修好
上电 待机0.002 量了下三五伏电感 无输出。 大概量了下 三五伏IC的工作条件  :

16脚VIN:19V
  5脚REF:2V
13脚  EN:有电压几伏忘了
  8脚VREG3:3V
17脚VREG5:5V
1脚和6脚为三五伏开启脚无电压
到这我想 华硕的很多没有三五负开启型号都是EC的工作条件没满足才不出的,果断直接跳到EC那边。
量了86脚 VSUS_ON  木有电压。 又想到这机子很多bios程序损坏才导致的不出VSUS_ON果断找了个BIOS刷上
刷完,我擦。还是木有出VSUS_ON。得了还是慢慢查吧。
查得 EC的供电、时钟、复位、LID都正常 ,当查到AC_IN_OC# 这个信号为高电平时我就笑了。嘿嘿,问题就处在这里了。
可我仔细在看下图纸和点位 。。我擦。尼玛不一样啊。这咋整呢。。。 看来只有慢慢跑线路了。。
(此处略过跑线路的过程。。)这信号到一个六个脚的管子。用万用表测了下这应该是个 双N沟道MOS管。 测得G级无电压。
然后继续跑。。G级连到一个104的排阻。 测得排阻一端有电压,连接到管子的那端无电压。嘿嘿。果断把他换了。上电!!
待机0.024 ,三五伏出来了。按下开关尼玛终于亮了。 装上电池再开,亮机。看了下有充电电流。  此机到此修复!!

啦啦啦。。好开心。。。
对了 这机子貌似是通病? 之前修了好几台这个排阻坏了导致AC_IN_OC# 这个信号为高。这次只是把我之前维修的过程写了出来
各位下次遇到这个机子AC_IN_OC# 为高先把这个排阻先换了再说。。。
排阻的位置 明天拿料板拍个照 在上传上来!!
求评分!!

网友:
擦?  没人?求围观啊

网友:
楼主英明神武

网友:
有很都是 EC BIOS 问题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维修经验啊!谢谢!

网友:
这机器不出U电压,吹吹会亮,BIOS,COMS电池问题很多。既然把维修经验写出来,值得赞扬的贡献精神。

网友:
,好经验,收了

网友:
碰到过电池不开机的, KBC问题。。。。

网友:
EC BIOS 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