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主要控制信号

楼主(2013-12-02):
第四章 主要控制信号
4.1 CPU主要信号

以P4 2.4GHz CPU为例,共478PIN,其中数据线HD[63:0]共64根、地址线HA[31:3]共29根。其它除了电源线接地线和悬空脚之外都是控制信号线。
在CPU开始工作时最主要的信号有BCLK[1:0],RESET#,PWRGD,VCCVID、INIT#等。
CPU的地址和数据信号直接连接到北桥。
BCLK[1:0]是由时钟合成器发出供给CPU的外频,在时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读取一次数据,所以CPU的外频即前端总线实际工作频率为4倍BCLK。CPU的核心工作频率就是由此外频乘以倍频而得到。
RESET#是CPU的复位信号,由北桥发出。
PWRGD是南桥根据PWROK和VRMPWRGD两个信号发出的。
  INIT#是南桥发出的使CPU初始化的一个信号。
VCCVID是P4 2.0MHz或以上频率的CPU才使用的电压信号,供内部的VID信号工作。 VCCVID必须由外部独立的1.2V电压供给,其电路图如下:

U14将输入的VCC3转换为1.2V的VCCVID供给CPU,同时给出POWRGOOD信号给电源管理器VRM。任何一路电压有问题,CPU都将不会工作,对主板的电源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监控作用。
4.2 北桥主要信号
  北桥被我们称为四端口控制器,所以其控制信号主要是各个界面Interface的控制信号。根据所控制的界面不同,分别述之:
(1)前段總線界面
ADS#:Address Strobe,地址选通。
BNR#:Block Next Request,锁定下个请求

(2)DDR內存界面
下图是DDR内存控制界面的主要信号,地址信号有SMAA[12:0],SMAB[5,4,2,1],数据信号有SDQ[63:0]

(3)模擬圖形輸出界面
Analog Display也就是仿真图形输出界面。其输出信号供给CRT显示器,实现图形的输出。主要信号有行频(HSYNC)、场频(VSYNC)红( RED )、绿(GREEN )、蓝(BLUE)三基色;DDCA_CLK时钟和DDCA_DATA数据。

(4)南北橋界面
HUB Interface是Intel芯片组南北桥之间的传输界面,供13根信号线,其中数据线HI_[10:0]为传输线,HI_STBS和HI_STBF为控制线。

HI_STBS :Hub Interface Strobe
HI_STBF: Hub Interface Strobe Complement
这两个信号是一对微分的选通信号线,接收和发送通过Hub Interface的打包方式传输的数据。
4.3 南桥主要信号
(1)PCI界面
PCI界面,地址时钟合用32位信号线,主要控制信号有:
C/BE#:总线控制和字节允许信号。
DEVSEL#:设备选择信号
FRAME#:周期开始信号
IRDY#:主设备准备好信号
TRDY#:目标设备准备好信号
STOP#:停止信号
其余信号有时钟信号,复位信号等。

(2)IDE界面
IDE界面,南桥提供双IDE界面,一个主界面,一个从界面。每个界面地址线3位,数据线16位。其余的主要控制信号有请求信号REQ,读信号,写信号等。

(3)AC97界面
AC_LINK界面主要有5个信号:
AC-RST#复位信号
AC-SYNC同步信号
AC-BIT-CLK时钟信号
AC-SDOUT数据输出
AC-SDIN数据输入
(4)USB界面
南桥一般提供6到8个USB界面,USB界面因为是串行总线,只有两根数据线传输数据,另外有一根电源线和电源地线提供外设电源。
OC#USB控制器信号
USBRBIAS#和USBRBIAS都是用来接外部偏置电阻。

(5)LPC界面
LPC被称之为低脚位总线其地址数据线共享4位信号线,
LFRAME#为一个LPC周期开始或中止信号。
LDRQ#为一个串行DMA或MASTER传输控制请求信号。

4.4 BIOS主要信号
如图是BIOS在电路中的一般连接线路图。主要信号有初始化信号INIT#,复位信号RST#,写允许信号WP#等。

4.5 复位信号
RST#,(Reset,复位)是计算机各个子系统工作开始的首要控制信号。在RST信号有效时各功能模块被强制回复到最初始的状态,等待新的工作开始

网友(2015-09-05):
VRMPWRGD这个信号是怎么来的

网友:
不会是复制粘贴来的吧?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维修主板不是事儿里面的内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