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010无线网卡的怪问题

楼主(2013-12-02):
前几天接到一个dell4010温度很高,拆开加了铜片硅胶,上好了温度问题解决了,客户叫帮重装个系统,此机自带win7 64位系统,我把它换成了win7 32位,结果无线网卡怎么都监测不到,网卡代换,金手指,bios啥的都试过了,弄了好久,最后打算换回win7 64位,因为机器光驱坏了,所以接上usb光驱,想把系统拷到硬盘上安装,结果奇迹出现了,插上usb光驱后系统在发现usb光驱的同时无线网卡也发现监测到了。这电脑把我耍啦!

网友:
维修无奇不有 ……不过这个系统安装的必然很纠结

网友:
为什么64位的能监测到,32位的不能呢?

网友:
这个不好解释,知道有这个毛病就成

网友: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很想了解一下!

网友:
设备管理员里重新检测下可能会出

网友:
会不会是驱动不兼容?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吧  有些机子拆后装回去认不到无线  在BIOS里恢复下就好了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看看

网友:
坑爹的神机

网友:
楼主被折腾疯了吧,清灰尘打网卡清没了……还好只是它和你开个玩笑……

网友:
驱动的问题把

网友:
还有这种神机,以后要是改系统的时候要注意了,呵呵。认不到网卡就把U盘插上试一下!

网友:
你们说的所有方法我都试过了,换无线网卡,恢复bios默认,设备管理器刷新。唯一就是插上usb光驱它就跑出来了

网友: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