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61212T进水,,不上电

楼主(2013-12-02):
收到一台SONY61212T的进水本本,拆开清理完,把EC拆下重新焊接,因为EC脚有轻微腐蚀,之后加电有5V3V,二十秒3.5.V就没有了,,,没有了思路,,请教高手大哥们,,,
进水

网友:
应该有微短路保护了,LZ仔细测下周围有短路的没有!

网友:
后极短路 出保护 仔细查

网友:
重点看一下进水的地方把 然后查短路

网友:
把ec拆了看下有没断线的,没有的话就查下EC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