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470

楼主(2013-12-02):
今日收到一台神州本
客户说开机不显示    插可调 电源  0.5--0.6 不掉变  速速拆机
目测无明显故障  用表同各大电感 发现内存电感没电 这好办啊
找到图纸  此芯片8111L 发现 VIN  ON  VCC   BOT 电压都正常  于是 换芯片
上电ok  看电流是亮了

哎外接亮了  内接暗屏  应该没有多大事  查看屏线接口  用表量19v 没有  好办  查上级 发现0欧姆电阻不同
飞线 有了  截屏量了   高兴啊

新手发帖  请大家多多鼓励

网友:
以前修到一个七喜的机器 也是此芯片坏了 拿来的时候没有待机 换一个好了 用了几天用不行了 想也不是他的问题  看他芯片旁边有两个固态电容  直接换了过了半年了 到现在也没出事

网友:
得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楼主运气好,这么顺

网友:
好的运气+好的技术。

网友:
是电容坏会导致这个芯片坏吗?

网友:
运气不是一般好

网友:
楼主运气怎么好  收多少银子啊

网友:
别老感慨楼主运气好  运气也是要有实力的   给你加两分

网友:
简单修 还是细心好

网友:
不错适合新手学习~~~呵呵

网友:
插上可调电源看电流0.5-0.6应该可以初步判定是内存了。

网友:
搞这行的  关键就是细心

网友:
要的就是速度 思路不错

网友:
这种芯片挺容易坏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