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T的笔记本硬盘 通电后硬盘里面有嘀嘀嘀.....的报警声音

楼主(2013-12-02):
三星1T的笔记本硬盘 通电后硬盘里面有嘀嘀嘀.....的报警声音  求大虾们指点一下思路  谢谢

网友:
不知道声音大不大,磁头卡死会有轻微的声音。磁头坏声音比较响,固件损坏也会有声音。
具体还是要检测才清楚。

网友:
是不是咔嗒声

网友:
应该没得救了

网友:
肯定是卡头了,找专业公司来处理吧。

网友:
WD的卡头 很闷的声音   三星这个很有规律 嘀嘀嘀一直报警

网友:
三星的磁头很牛逼的,明显是卡头,在无尘台里开盘拨回磁头就可以了

RP好,就可以直接拷贝了

网友:
谢谢各位     打开盘体 磁头卡住了   拨回停止区 OK  数据导出

网友:
报警吗?这个,没有遇到过,各种杂音倒是有。

网友:
磁头卡死了  别通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