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0N

楼主(2013-12-02):
故障是不显,二合一的桥,做了桥后显示正常了,但是提输入密钥进不了BIOS。在论坛上找了万能密钥破解了后能进BIOS设置了,但是保存完重启LOGO刚过,就一个光标在左上角闪。取了硬盘也不提示找不到硬盘,但是BIOS里面能检测到硬盘。  换了个好硬盘上还是一样的效果,  用U盘启动也是光标在闪,

有没有高手遇到过呀!!!

网友:
找找是不是bios设置的问题 我遇到过hp没有achi模式 有个兼容模改了 就可以引导了

网友A:
恢复一下BIOS看一下

网友B:
这个要刷一下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一下BIOS看一下

BIOS已经恢复了,还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刷一下BIOS了

这个机器我在官网下了最新的BIOS 用U盘软刷的,还是一样,

网友:
在线等呀,各位兄弟姐妹样支下招呀。我记得以前在论坛好像找到一帖子解决了,昨晚上找了一夜也没找到。求路过的支招。

网友D:
要BIOS没问题的话 那就再做下桥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BIOS没问题的话 那就再做下桥试下吧

桥都做过喽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呀,求救呀

网友:
有遇到过  换个BIOS芯片刷,  文件刷20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我在官网下了最新的BIOS 用U盘软刷的,还是一样,

要用编程器刷才行!

网友:
应该还是桥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