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影450维修记录

楼主(2013-12-02):
品牌:先马
型号:超影450
故障:有待机,不开机
检测与维修过程:短接开机时7500B(494)4脚高电压,4脚通过稳压二极管与7510的3脚相连,7脚没有典型的0.5V压降,开机时没有11.5V出来,待机有4.5V,原来是与12V相连的稳压管击穿,换之。再开,7510冒了烟,原来检测时断开了7510与7500相连的稳压管,网订了3510,货到焊上,再三核对检查。开,有了,完毕!

网友A:
               7500 的 7 脚是接地脚,怎么会有0.5V典型电压呢?

网友:
努力学习修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00 的 7 脚是接地脚,怎么会有0.5V典型电压呢?

不是典型电压 是典型压降0.5V 7510的7脚待机时由5VSB供电,实测4.5V,开机后转为12V供电,实测11.5V

网友B:
修电源最怕了,碰,跳闸了

网友:
雷动九天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电源最怕了,碰,跳闸了

你这是接地和零件短接了吧,换个相零一起关闭的开关就行了。

网友:
修电源最重要就是要胆大心细,很不错的例子,LZ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