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L1908WM显示器换灯管以后

楼主(2013-12-02):
收到一台HP L1908wm显示器,使用一段10分钟左右就黑屏,判断是灯管问题高压保护,最后确定是上方灯管有问题,遂换了上方两根灯管。开机一直正常,但是出现状况:关机后重开立马出现保护,关了重开还是保护,只有冷机重开才恢复短暂的正常,不知怎么下手了!是不是还要换高压板呢?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把四支灯管全部更换,没必要只更换两根或一根。灯管更换成本不在灯管,而在人工。同时对于这种保护还要检查高压板有没有损坏,使用外接四支灯管测试。

网友:
谢谢版主的提醒,我马上试!谢谢!

网友:
换高压条测试一下

网友:
显示器 最麻烦莫过于灯管,我个人认为

网友:
运气不错,把下面的2根灯管一起换掉就OK了

网友A:
这个机子,要换好的灯管。或者拆机灯管。淘宝上一块一根的不行。 4根全换都不行。

网友:
你只换两支灯管是不行的,要四支一起换才行,要不上下电流不平衡还是要保护的啊。

网友:
全换了  楼主 收了多少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要换好的灯管。或者拆机灯管。淘宝上一块一根的不行。 4根全换都不行。

楼主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吗?但是我的目前没什么问题哦,先让顾客带回去用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