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楼主(2013-12-02):
开机无显电,待机电流偏高?
联想

网友:
电流是多少?

网友:
信息提供不足

网友:
看下有3 5V 有没有短路

网友:
又是D95280吧

网友:
看下3 5V出来没有呀,出来就不正常

网友:
这个P机器 除了D95280和铁片管子坏 我还没修过其他的

网友:
只能说是 此机器有短路 用手摸摸看有没有发热的芯片

网友:
呵呵 改成功过一个D95280 我了个去的 一波七折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D95280呢? 这个机器网卡也爱坏 测下

网友:
我们师傅还没有成功改好过呢?

网友:
能不能多提供点信息

网友:
换D95280 今天修一台同行弄烧D95280的 板层都短路的

网友:
换了就能好的!!!!!!

网友:
估计又是D95280的问题,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