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置喇叭不响,外接正常

楼主(2013-12-02):
华硕z99s A8SE外接耳机声音正常,内置喇叭不响,声卡和功放芯片都换过了,问题依旧,不要说是驱动的问题 ,因为开机LOGO的时候会有开机的声音,不接硬盘依然会有声音的 ,这个本有这种问题的通病吗?
华硕

网友:
在官方下个驱动或者换个内置喇叭试试……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 或者BIOS 清下 实在不行刷刷看

网友:
你这个现象就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来自: 中国
有可能是喇叭接口板的问题,换一块小板试试。

网友:
耳机接口坏也会影响的,实在没法了可以试一下

网友:
喇叭换过了 ,声卡,功放都换过了

网友:
耳机接口板是独立的 ,也换了

网友:
这个都换了还没声几率太小了

网友:
十有八九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把声卡 功放 再加焊下吧,

网友:
实在搞不定就换USB声卡。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啊

网友:
系统设置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