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6gt4svmd2

楼主(2013-12-02):
今天收到一块主板,捷波m26gt4svmd2,,,,开机,,CPU和内存都是只有上端管有供电,下端管出不来电压,,,显示和桥那都没有供电,,,,换了个内存供电芯片F72815SG,,还是老样子,,,没思路了,,,求大侠指教。。。

网友:
看看是不是内存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啊

网友:
内存芯片供电条件满足,量过之后才换的供电芯片,,,

网友:
应该是有一个供电没出来。所以才引起别的供电也没有的。

网友:
看看内存电压满足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端管满足,,,,就是下面出不来,,CPU也是一样。。。

管理芯片 场馆都换了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管理芯片 场馆都换了试下

换过了,,,一个样。。。电容都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过了,,,一个样。。。电容都换了。。。

应该没有什么专用芯片吧  客户急着要还是换板子吧 不然就慢慢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什么专用芯片吧  客户急着要还是换板子吧 不然就慢慢查吧

板子已经换了。。。就是想搞懂是哪的问题。。。。

网友A:
我碰到一个 经师傅指点下 换了内存管理芯片 就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一个 经师傅指点下 换了内存管理芯片 就秒杀了

你就好了,,有师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