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320G硬盘 经常出现逻辑坏道 一下好一下坏的

楼主(2013-12-02):
有一个WD3200AAJS 320G硬盘,用的时候,用了几天或十天系统盘就出现几个逻辑坏道(如XX等),用MHDD清扫一下,就又可以用几天,接着又出现这种逻辑坏道,又用MHDD清扫一下,又可以用几天,周而复始,麻烦事了,换用另一个硬盘,正常的很,看来与主机没关!
另外这个硬盘与另一个同款的硬盘换电路板可以直接使用,无需换板上的BIOS芯片,不知哪出现问题了?
谢谢!

网友:
做一下G转P,把G表腾空,然后,复位一下SMART表。

网友:
可以做下自校呀!

网友:
清了  重新跑跑看

网友:
非常多谢热心的罗工,第一时间回复,按上面方法,现在硬盘感觉好一些,在用了,用多几天,看下会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