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刚通电按开机健CPU、显卡风扇转一下停、断电后,再按开机键通电才能开机???

楼主(2013-12-02):
一块精英主板945PL-A,英特尔CPU,七彩虹显卡,主机每次首次通电按开机键CPU、显卡风扇转一下停、断电,后再按开机键通电才能开机,谢谢大神们,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B:
换东西先排除一下  确定主板的问题再接着修

网友:
估计是小问题 先放一下电吧 可能就好了

网友:
试过了,电源也换过,听说是英特尔主板本身就是样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东西先排除一下  确定主板的问题再接着修

试过了,电源也换过,听说是英特尔主板本身就是样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机子是什么都能开机用的,我现在就用着

网友:
板子好像没有问题  本身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试试

试过了,电源也换过,听说是英特尔主板本身就是样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小电池好的吗

网友:
主板小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光上U和内存板子试试,这样一般都是电源问题,再下步都是CPU和板子的问题,不过INTEL的U一般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能开机 板子应该么问题 945好老的板子啊。。。

网友:
新手初来乍到不敢妄言,貌似没有啥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板问题,检查一下供电和主板电容

网友:
正常   测下coms电路   保存下coms设置

网友:
电源或电池没电了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吧

网友:
是掉电吗 问题也不简单吧

网友(点评):
有没有看清楚?这是掉电的现象吗?

网友C:
不作声  等权威来 到底是不是板子本身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作声  等权威来 到底是不是板子本身就这样?

我也叫说是机子本身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