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 声卡 包括PCI设备都不能用

楼主(2013-12-02):
小弟有片板    故障说是不能上网  还没有声音    我用自己的硬盘装了个系统  发现  网卡能识别到  但是 插上网线没反应   我就插上PCI网卡  发现也是能识别到但是不能上网   我就加热了南桥  取下PCI网卡  插上集成的网卡  可以上网  但是关机  过一会再开  就不能了  现在怎么加热也是一样 插上没反应   PCI也是一样 没反应  我就怀疑是南桥的问题   可是  老怀疑是南桥的问题也不对啊   自己又不敢确定  想请教下各位大侠  有没有碰到类似情况的  麻烦指点下小弟啊

网友:
要是我,肯定焊南桥

网友:
值个桥吧   值个应该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时钟问题。。。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很大,先换南桥吧,不行再检查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敢问工程师      为什么时钟问题会导致 PCI网卡 和集成网卡声卡不能用?   具体应该怎么检查?

看 主板电路图 如果时钟问题是不是开机应该也有问题啊

网友:
看 主板电路图 如果时钟问题是不是开机应该也有问题啊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  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也是认为南桥可能不良了

网友:
没有解决   我觉得是南桥   因为三个同时不能用   我觉得不会这么巧  所以我才来请教各位大侠啊

网友:
大胆的先弄桥吧,

网友:
要是我直接弄桥

网友:
重植南桥看 行不行            再说

网友:
按通病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敢问工程师      为什么时钟问题会导致 PCI网卡 和集成网卡声卡不能用?   具体应该怎么检查?

量PCI有没有时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量PCI有没有时钟。

PCI时钟1.6V   正常
敢问工程师  PCI如果没有时钟   主板还点的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时钟1.6V   正常
敢问工程师  PCI如果没有时钟   主板还点的亮不?

有些板还是可以点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时钟1.6V   正常
敢问工程师  PCI如果没有时钟   主板还点的亮不?

你用示波器量,量电压没用,它是有波形的。。

网友:
我和一楼一样,是我,我马上南桥,PCI不能用,网卡也是南桥管的, 这样还犹豫吗?

网友:
前辈的意思是    如果有电压无波形  就算主板能点亮  PCI槽也是不能用的?
而无电压   主板就点不亮
当有电压有波形时  才算是完全正常 ?  PCI槽才可以正常使用?   照这么说的话  PCI槽不能用 说得过去  网卡和声卡同时不能用  又是什么原因呢?    前辈别觉得我烦哦  我只是想搞清楚  以后维修碰到类似问题才有解决的办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