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 换显卡后外接不显

楼主(2013-12-02):
如题 ,本来是不显示,换了显卡之后客户拿走后又拿回来,其他都没问题,就是外接不显,他一定要用 ,是显卡还是系统的问题,求高手或有遇到类似这种情况的帮帮我。。。。。
显卡

网友:
要按键盘切换,是不是系统没有安装快捷键驱动,测下VGA的引脚了,,,

网友:
你之前换的显卡是全新的吗?先装纯系统,打官网驱动,不行再刷BIOS 再查显卡外接模块供电,最后再换显卡……

网友:
j i j 是不是驱动问题哦

网友:
查电路 转换案件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系统还是以前的,是wing7的,有快捷键,我选复制显示器 投影仪都不行,切换如果不接外接显示器它会提示没有检测到设备,接了显示器就不会提示,反应还是有,就是外接一下都不显

网友:
显卡加焊一下试试,外围电路再查一下

网友:
外接 显卡不参与呀

网友:
搞不懂,到现在都没搞好,不知道是不是显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
系统也重装了也不行

网友:
查VGA 信号吧

网友:
显卡没搞好啊 ,

网友:
或者行场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