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液晶电源板芯片 好用

楼主(2013-12-02):
1 脚 黄线: DRAIN ,功率控制端,  接原来大功率MOS电源管D极。
2 脚 黑线或粉线 :GND,  模块地线300v,  接电容的负极,同一条线路上均可以。
3 脚 红线 :VCC , 模块供电端 ,接反馈绕组端整流后电容的正极,持续供电,电压在12-18V之间。
4 脚 白线 :FB  , 稳压反馈,  接光耦4脚,请确认光耦3脚接热地,不是热地的话就把光耦短接到热地,同时把4脚外围电路断开。'
5 脚 绿线: start 启动脚,接+300v电容的正极。

网友A:
求什么情况下使用这个小板,多少钱,稳不稳定

网友B: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我看了半天没看懂

网友C:
我改过一次  但是电压不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我看了半天没看懂

电源板无供电的改装,迅维出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改过一次  但是电压不稳啊

是吗,现在还可以啊。。。你的什么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什么情况下使用这个小板,多少钱,稳不稳定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0230712860

网友:
迅维的模块贵了一点,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网友:
经典。好想法。把控制芯片干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改过一次  但是电压不稳啊

电压不稳 查下后级滤波输出电容有没短路失效

网友:
这个的确好用,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
不是什么板 都可以用的

网友:
不错哟
搞得还可以

网友:
淘宝也有....8元一个....兼容性能较差....国产的显示器一般可以...好点的电源板改不了。

网友:
我只想知道 稳定不支持多少显示器。。。

网友:
一般多少钱一个啊??

网友:
是不是当电源板没有5V和12V输出时,装上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好  试试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电源部分没有多少元器件,只要是没有烧糊,或者是严重缺件,一般情况下都能修复的!电源管理芯片一般是八个脚的,只要供电脚..反馈脚,还有持续供电脚这三个条件具备,电源部分修复就没有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