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2J外接电源不加电

楼主(2013-12-02):
ASUS X42J板号K42JY单独用外接电源不加电,用电池可以正常进系统,测板发现插上外接电源时,ACIN只有1.6伏左右,大板和小板接口处压一压,有时又有19伏 ,但不稳定,有两台这一样的机器都是这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机子有没有这方面的通病吗
通病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遇到过……接口虚焊了难道……

网友:
接口换过 了。

网友:
我现在直接把电压接过去了,就是不能用电池 了,现在在测,目前是好的,

网友:
换个小板看看吧!!!!!!!!!!!!!

网友:
那你压下小板能开机吗 行的话可能虚汗了

网友:
查下保护隔离公共端 的对地阻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