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关于*****G41B-LM全板无复位 已修复

楼主(2013-12-02):
首先来张全貌

故障:全板无复位
维修过程    1:拿到主板大概看了一下外观  ,发现电源管理芯片被更换了,还有个类似三极管~~拿放大镜看了下芯片,没有发现连锡,空焊等现象!~~
                   2:直接上电,发现复位灯常亮~一般复位灯常亮,首先我会去测一下全板的供电正不正常,经过测量无CPU供电
                   3:其他供电全部正常内存1.8V 桥1.5V 1.02V 总线1.2V CPU 0V
                   4:打上管G极电压0.4V  说明芯片没工作,直接找到 芯片为L6713

                   5:开启信号为 17脚 OUTEN  测量电压0V  问题找到了,芯片被上家换过,先排除芯片本身问题!经过跑线发现17脚来自Q18

                6:原本装的是下面的这个元件  NPN三极管
                 7:测量Q18  C极为0V  B极0.67V   E极接地   电阻R451左边4.2V  右边0.67V
                 8:在论坛里搜了搜 发现有个类似的 也是无复位  其实这个Q18不是三极管  而是双二极管   估计上家看到有三个脚就误以为是三极管,所以换了一个EN 还是没有电压
                 9:直接拆掉  在料板上找了个二极管直接装上
                 10:上电在测CPU电压已经出来1.18V   那个码跑的唰唰的  接屏  已经亮机   修用了10分钟  写出来用了1个小时
                  11:麻烦乡亲们给加点分  鼓励鼓励   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 这个电源芯片的EN信号 一般是高电平开启的  这个信号正常的话 电源 管理IC 就会发送相应驱动信号给 MOS管G级 提供导通工作最后输出 CPU主供电电压 楼主说的双二极管 应该是起到电压保护作用的

网友A:
双二极管改单二极管不怕会坏吗?

网友B:
双2级管的不是3级管吗。我师父又骗我了

网友C:
芯片没有工作?g级怎么会有0.4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没有工作?g级怎么会有0.4v?

这个芯片没工作也应该有电压的 0.4v相当于0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2级管的不是3级管吗。我师父又骗我了

呵呵 这可不一样 双二极管共用 —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二极管改单二极管不怕会坏吗?

右边那个二极管没用

网友D:
我说老兄。。双二极管你就不能给换个双的啊。。电池座边上不是有吗。。搞得这么难看。。。嫁人难啊

双二极管标示应该是D开头吧。。有Q开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没有工作?g级怎么会有0.4v?

这里其实 可以打下 场馆G级的对地阻值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老兄。。双二极管你就不能给换个双的啊。。电池座边上不是有吗。。搞得这么难看。。。嫁人难啊

双二 ...

有Q开头的双二极管吗

网友E:
Q18应该是pnp三极管,低电平开启的吧。
看不到全图,猜的,但怎么感觉都不是双二极管。

网友:
樓主厲害, 我也有片一樣板好放在一邊還沒修, 有空看看是否跟你這片壞的一樣.

謝謝你的保貴經驗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2级管的不是3级管吗。我师父又骗我了

是像电源板里的5V管一样吧。一个2级管也可以

网友F:
话说双二极管和三极管怎么区分,用万用表测吗?

网友G:
没图你这个二极管也是猜的吧,考虑从别的地方拉一个时序差不多的电压过来也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图你这个二极管也是猜的吧,考虑从别的地方拉一个时序差不多的电压过来也行吧

不是猜的 有个和我这个一样 也是没复位  他说是双二极管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话说双二极管和三极管怎么区分,用万用表测吗?

二极管正向导通  红笔接+  黑笔接-  阻值300-800  反过来无穷大  这表示就是好的 如果为0 说明击穿 短路
三极管分NPN 和PNP  先说NPN  红笔接B极 黑笔依次接C极 和E极  阻值在300-800左右 一般E极阻值会比C极大
PNP测量 就是反过来  黑笔接B极

网友:
引用 网友E:
Q18应该是pnp三极管,低电平开启的吧。
看不到全图,猜的,但怎么感觉都不是双二极管。

我感觉也不太像二极管  但原理不明白  没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二极管正向导通  红笔接+  黑笔接-  阻值300-800  反过来无穷大  这表示就是好的 如果为0 说明击穿 短路
...

哦。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