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装WIN8系统

楼主(2013-12-02):
现在会W8装W7了  就是W7装不回W8  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
你是要装双系统吗  还是只是8的

网友A:
下载个ISO虚拟光驱加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载个ISO虚拟光驱加载

能说具体点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说具体点不。。

镜像文件ISO,用虚拟光驱加载安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镜像文件ISO,用虚拟光驱加载安装

是不是跟GOST一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跟GOST一样啊

大不一样~·这次是真的硬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不一样~·这次是真的硬装

硬盘不用重新分区么?

网友D:
如果是克隆的WIN8,就用U盘PE系统来安装,是光盘就直接用光驱安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克隆的WIN8,就用U盘PE系统来安装,是光盘就直接用光驱安装

想知道硬盘怎么分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硬盘怎么分区

就用U盘PE系统就可以分区,或者你下载一个老毛桃U盘PE系统,里面有自带硬盘分区的,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用U盘PE系统就可以分区,或者你下载一个老毛桃U盘PE系统,里面有自带硬盘分区的,很简单的。

BIOS 要改么

网友E:
不用改,就正常装就是,我之前装win8就是直接下的原版,ultraiso写入U盘,然后安装的,也没有改什么bios GPT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改,就正常装就是,我之前装win8就是直接下的原版,ultraiso写入U盘,然后安装的,也没有改什么bios GP ...

嗯试下 非常感谢

网友:
你都会win7改win8 了,还是那样U盘启动 进PE把C盘格掉,然后用刻下win8的U盘启动 ,直接进入安装就可以了,那样可能会碰到密钥不对的情况,一定选择U盘启动的时候 要选第一项的U盘启动

网友:
只有电脑自带WIN8才需要改

网友:
学习了!我也不会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