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c1不亮 怎么回事 ga-ma770-us3

楼主(2013-12-02):
技嘉主板  c1不亮   怎么回事  ga-ma770-us3技嘉主板  c1不亮   怎么回事  ga-ma770-us3

网友:
多换几根频率不一样的内存试试

网友:
BIOS,或者内存线路问题

网友:
先清洁插槽和金手指

网友:
换内存,洗插槽,不行在干桥。

网友:
好像是V星的BOIS才会坏吧。我修的比较多

网友:
可以换内存试试

网友:
换内存了不行  bios刷了  一样‘